请问51单片机P0.0这个引脚有哪有种工作方式,这几种工作方式下他的输入或输出电阻多大

楼主:
请问

1、51单片机P0.0这个引脚有哪有种工作方式,

2、这几种工作方式下他的输入或输出电阻多大,它对外输出时的电压是多大,输出电阻是多大?

刚刚开始学单片机,还请大家不要嫌烦。呵呵。

网友:
又来问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电阻了。

记得已经回复过:这种工作状态下,输入输出电阻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51单片机的P0口有两种“工作方式”,但与P3口不同,并非P0的各引脚有不同的功能,P0口各引脚功能是一样的。所以问“P0.0这个引脚有哪有种工作方式”没有意义。

网友A:
“它对外输出时的电压是多大,输出电阻是多大?”

P0口输出电压?难道连datasheet都不看的么?

网友A:
不得不说:连datasheet都不看的这种学习方法,实在是事倍功半的方法。建议至少先把datasheet完整看几遍,而且要前后对照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对外输出时的电压是多大,输出电阻是多大?” P0口输出电压?难道连datasheet都不看的么 ...

非常感谢。可否提供一下,这个DATASHEET的下载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连datasheet都不看的这种学习方法,实在是事倍功半的方法。建议至少先把datasheet完整看几遍,而 ...

非常感谢。DATASHEET中不懂的专业名词,特别是 缩写,根本搞不懂啥意思,这可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DATASHEET中不懂的专业名词,特别是 缩写,根本搞不懂啥意思,这可咋办?

注意:这些datasheet中也有一些错误,必须连同更正一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DATASHEET中不懂的专业名词,特别是 缩写,根本搞不懂啥意思,这可咋办?

DATASHEET中不懂的专业名词,特别是 缩写,根本搞不懂啥意思,这可咋办?

除了把英文学好,好像没有其它办法。其实,也没有多少内容,只有若干专业名词,比英文报纸杂志容易多了。

网友:
maychang 发表于 2019-9-27 14:47         注意:这些datasheet中也有一些错误,必须连 ...

非常非常的感谢。

网友:
maychang 发表于 2019-9-27 14:47         注意:这些datasheet中也有一些错误,必须连 ...

感觉 感谢。有没有个与这几个文件对应的中文PDF文件,我好对照学习一下。再次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感谢。有没有个与这几个文件对应的中文PDF文件,我好对照学习一下。再次非常感谢。

“有没有个与这几个文件对应的中文PDF文件,我好对照学习一下”

Sorry!没有51单片机中文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感谢。有没有个与这几个文件对应的中文PDF文件,我好对照学习一下。再次非常感谢。

datasheet都是英文的,有中文的也是别人翻译过来的,不一定准确,有可能有翻译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感谢。有没有个与这几个文件对应的中文PDF文件,我好对照学习一下。再次非常感谢。

关于MCS51系列单片机,中文书籍倒是有不少。这两本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对外输出电阻是个什么鬼?没明白你先问的是什么

网友:
对外输出电阻是个什么鬼?你是不是想问这个引脚最大能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
现在很多资料确实也是有问题,大部分都是英文版本的,翻译还得有个好的英文水平,不然翻译出来都能多意义的词

网友:
把datasheet完整看几遍,熟读百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