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公牛插排

楼主:
手里的公牛插排USB口坏了很长时间

当时选公牛没选小米主要还是一直在用他家的插排感觉质量很好

这种插排体积小,电源插口也少,如果USB不能用就要再插上手机充电器给手机充电

有时候插个示波器、打印机就需要经常插拨调换

手里虽然还有一些插排,包括后来的小米和这款很像的,但都没有这款方便

小米的开关是机械拨动,插排附近东西多的时候开关特别麻烦

坏的插座就这样用了很长时间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想修一下

看了一下后边有4个胶垫,估计是螺丝孔

拆了一个,猜对了,估计其它地方也没有脱水

把4个螺丝拆下后用上次拆笔记本的撬棍几下就撬开了

看起来质量不错

因为经常插开发板和各种供电,开始以为可能是某个保险或者电阻坏了,或者干脆整个板子全烧

但是仔细观察发现有一处好像是开焊了,左下角的焊盘(市电)

换个角度能看的更清楚一点,估计原来就没焊好,使用过程中焊盘的洞洞越来越大

最后就干脆接触不上了

AC1没焊接时电路板很容易就能取下来

单层板,背面很简单,质量看起来不错

最后把焊盘焊好装回去,插上市电,找块开发板插到USB上,灯亮了,顺利修好

网友:
焊接装配的问题

很多产品往往是工艺质量问题

工匠精神不够

网友A:
公牛的插座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的价格真是贵。

网友B:
这可能不是“原来就没焊好”,而是插脚很硬(强度足够高),在使用过程中温度总在变化,插脚与电路板之间由于热胀冷缩对焊锡产生了相当大的应力。在反覆变化的应力作用下,焊锡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牛的插座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的价格真是贵。

一分钱一分货

我10多年前买的公牛插排经常用脚踩开关,用到现在都没坏

我手里还有一个别人家的,拿在手里空空,一直没敢用

刚才拆开看了下,感觉壳子我再用点力就能捏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不是“原来就没焊好”,而是插脚很硬(强度足够高),在使用过程中温度总在变化,插脚与电路 ...

有这种可能,因为金属引脚上的锡看起来很饱满
也可能是设计缺陷,因为电路板没有螺丝
外壳不能很好固定整个电路板
只有这个焊盘受力
在反复插拔过程中导致焊盘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