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小题目

楼主:
首先说明,这是道电路知识进阶题目,不是脑筋急转弯。

对于100Hz--100kHz频率范围的小信号,此处运放相当于一个什么基本元件?

网友:
当电流小于运放输出阈值时,短路接地。当电流达到阈值时,不再增加,相当于元件到地电阻会增加。是不是PTC可恢复保险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