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H计算高度

楼主:
LPS22HH是一款高精度气压传感器

24位分辨率,能分辨0.024Pa的气压变化

噪声在使用内部过滤波器时能达到0.65Pa,比以前用的MPL3115A2好一些

MPL3115A2需要在128倍过样才能达到1.5Pa

计算高度使用下边公式

H=44300*(1- (P/P0)^(1/5.256) )式中:H——海拔高度,P0=大气压(0℃,101.325kPa)

为方便测试,开发板上的B1用来将当前高度设置为参考高度

打印高度时使用当前高度减去参考高度

测试时先把传感器放在桌面上,按下B1

过一会再把传感器放在地板上

然后再把传感器举起,高过桌面高度1米左右

然后再放回桌面

下边是电脑收到的数据

绘制成折线图是下边效果,放回桌子后气压还会有高低变化

高频部分应该是噪声引起,低频部分可能是室内气压变化导致

工程源码:

网友A:
把温度补偿加上,精度可以提高一点。

altitude = ((pow((101325 / pressure(Pa), 1/5.257) - 1.0) * (temperature(C) + 273.15)) / 0.00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温度补偿加上,精度可以提高一点。   altitude = ((pow((101325 / pressure(Pa), 1/5.257) - ...

pow后边是不是应该减去一个“(”?

计算结果和我的相差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ow后边是不是应该减去一个“(”? 计算结果和我的相差很大

pow前多了一个括号。

结果应该相差不大,要注意数值单位,温度是摄氏度,压力是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前多了一个括号。   结果应该相差不大,要注意数值单位,温度是摄氏度,压力是帕。 &nb ...

看一下是不哪个地方有问题,是不是括号没括对

你的公式气压增加1Pa时高度增加了71.67105259mm

气压升高海拨应该降低才对

网友:
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哪个地方有问题,是不是括号没括对 你的公式气压增加1Pa时高度增加了71.67105259mm 气压 ...

你在表格计算时,将加上273误写成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19-9-28 21:19 看一下是不哪个地方有问题,是不是括号没括对 你的公式气压增加1Pa ...

果然,低级错误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