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逻辑门输入为低电平时的电流 为 拉电流?逻辑内引脚此时接的是低电平

楼主:
为什么 有一种说法是 【 逻辑门输入为低电平时的电流  为 拉电流】?  逻辑门内  该引脚此时接的是低电平,此引脚外部 输入的也是低电平,电平大小相等,电流应该是谁也不流向谁,何来的拉电流之说?

网友:
"此引脚外部 输入的也是低电平,电平大小相等,电流应该是谁也不流向谁,何来的拉电流之说?"

没有“电流应该是谁也不流向谁”这回事,这种说法完全错误。

网友A:
逻辑门输入端之所以为低电平,正是另一个逻辑门或者其它器件输出为低电平的结果。由于另一个逻辑门或者其它器件使电流从这个逻辑门输入端流出,才会令这个逻辑门输入端电平为低。

网友:
电池接到灯泡两端,灯泡两端电压等于电池两端电压,你说电池中有没有电流?灯泡中有没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门输入端之所以为低电平,正是另一个逻辑门或者其它器件输出为低电平的结果。由于另一个逻辑门或者其它 ...

非常感谢。

如您所说 【逻辑门输入端之所以为低电平,正是另一个逻辑门或者其它器件输出为低电平的结果。由于另一个逻辑门或者其它器件使电流从这个逻辑门输入端流出,才会令这个逻辑门输入端电平为低。】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外部的低电平 接到该引脚之前 ,这个引脚的电平是多少呢,是高还是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如您所说 【逻辑门输入端之所以为低电平,正是另一个逻辑门或者其它器件输出为低电平的结 ...

“这个外部的低电平 接到该引脚之前 ,这个引脚的电平是多少呢,是高还是低呢?”

这要看该引脚所在芯片的工艺。

如果是TTL(三极管-三极管逻辑)工艺,例如74XX、74LSXX等,输入端开路(悬空),为高电平,如果是CMOS工艺,例如74HCXX,74HCTXX,输入端开路,电平不定(无法确定其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如您所说 【逻辑门输入端之所以为低电平,正是另一个逻辑门或者其它器件输出为低电平的结 ...

由于CMOS工艺门电路芯片输入端开路时电平不定,所以,通常CMOS工艺门电路芯片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至于51系列单片机,即使是CMOS工艺,其引脚内部也有上拉电阻,配置成输入时引脚开路为高电平。其它型号单片机则需要看手册,某些单片机引脚可以配置成多种工作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CMOS工艺门电路芯片输入端开路时电平不定,所以,通常CMOS工艺门电路芯片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至于 ...

非常感谢。 请问,您所说【由于CMOS工艺门电路芯片   输入端开路 时  电平不定】,有以下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输入端开路,这个输入端是指什么东东,可否提供一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您所说【由于CMOS工艺门电路芯片   输入端开路 时  电平不定】,有以下一个 ...

记得你问过74HC245这个型号的芯片,上图为74HC245逻辑框图。该芯片的第1脚和第19脚就是纯粹的信号输入端(除电源和地两个引脚外,其它A1~A8、B1~B8均同时为输出和输入)。

至于其它较简单的门电路芯片如74HC04等,输入端更容易判别,datasheet中必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您所说【由于CMOS工艺门电路芯片   输入端开路 时  电平不定】,有以下一个 ...

这是74HC04手册截图。图中所有门的输入端均标注A,输出端标注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