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段式液晶LCD得问题

楼主:
就是SEG0和SEG1得地址是00H.    假如我要点亮5得所有段,但是5得 高四位04H地址, 低四位在05H地址。 使用起来就不方便。而且我用得IIC通信,我写数据到LCD上,就得分成两个数组,iic写进LCD也就要写两遍,第一次是一个数组,第二次是一个数组。                                      请教老大解答一下,有没有方便得方法。组合成一个数组。

网友A:
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实际的解决办法就是对于数字做个库

对于在一个数字高低位在不同地址的,建议先以4bit为单位,就是把每个seg的数值放在变量的bit0~bit3,最后再拼接起来(IIC发送的时候拼接),

以下仅供参考,是我平时用的方法

const volatile uchar ledDispTable[]=
  {
      0xfa,0x0a,0xbc,0x9e,0x4e,0xd6,0xf6,0x8a,0xfe,0xde/*0 --9*/,
    0xee/*10A*/,0x76/*11b*/,0xf0/*12C*/,0x3e/*13d*/,0xf4/*14E*/,
        0xe4/*15F*/,0xde/*16g*/,0x6e/*17H*/,0x0a/*18I*/,0x1a/*19J*/,
        0x00/*20K*/,0x70/*21L*/,0x00/*22M*/,0x26/*23n*/,0xfa/*24o*/,
        0xec/*25p*/,0xce/*26q*/,0x24/*27r*/,0xd6/*28S*/,0x8a/*29t*/,
        0xec/*30U*/,0x00/*31v*/,0x00/*32W*/,0x00/*33X*/,0x5e/*34Y*/,
        0x00/*35Z*/,0x04/*36-*/,
  };

void LoHourDisp(uchar temp)
{
    uchar i;
    i=ledDispTable[temp];
    rLcdData[13]|=i&0x0e;
    i=i>>4;
    rLcdData[12]|=i&0x0f;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实际的解决办法就是对于数字做个库 对于在一个数字高低位在不同地址的,建议先以4b ...

谢谢, 0xee/*10A*/,0x76/*11b*/,0xf0/*12C*/,0x3e/*13d*/,0xf4/*14E*/,
        0xe4/*15F*/,0xde/*16g*/,0x6e/*17H*/,0x0a/*18I*/,0x1a/*19J*/,
        0x00/*20K*/,0x70/*21L*/,0x00/*22M*/,0x26/*23n*/,0xfa/*24o*/,
        0xec/*25p*/,0xce/*26q*/,0x24/*27r*/,0xd6/*28S*/,0x8a/*29t*/,
        0xec/*30U*/,0x00/*31v*/,0x00/*32W*/,0x00/*33X*/,0x5e/*34Y*/,
        0x00/*35Z*/,0x04/*36-*/,

这些是什么意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实际的解决办法就是对于数字做个库 对于在一个数字高低位在不同地址的,建议先以4b ...

我才开始学习单片机, 没有看的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才开始学习单片机, 没有看的太明白

比如你图中的要显示的第二个八,它是两个seg组成的,把其中一个脚当高位,一个脚当地位,比如pin6高位,pin7地位,然后组成一个byte。

然后要显示为“1”的时候是显示段码B跟C,也就是0x0a(假设com4是高位,也有可能com1是低位,看连接关系);要显示为“2”的时候要显示A\B\D\E\G五个段,也就是0xbc;

依次类推算出来0~9,和其他有用的字母的对应数值,需要显示1的时候你给驱动函数填入参数1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图中的要显示的第二个八,它是两个seg组成的,把其中一个脚当高位,一个脚当地位,比如pin6高位,p ...

你说的把对应的弄出来嘛

char code leddata[10] = {0xf0,0x00,0xb0,0x90,0x40,0xd0,0xf0,0x80,0xf0,0xd0};
char code leddata2[10] = {0x0a,0x0a,0x0c,0x0e,0x0e,0x06,0x06,0x0a,0x0e,0x0e};

我弄了两个数组, iic,写函数,用了两端,就可以显示成一个数字了。

但是这样就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把对应的弄出来嘛 char code leddata[10] = {0xf0,0x00,0xb0,0x90,0x40,0xd0,0xf0,0x80,0xf0,0x ...

比如你一个有20个seg,定义一个20元素的数组,每个数组元素只存单个seg的数据,而不是存单个地址的(按你说的一个地址有2个seg),这样软件处理起来比较方面,等iic要写数据的时候再拼起来。整个驱动写好之后,实际处理的时候就会方便些,比如llcd[0]对应seg1,lcd[1]对应seg2,也比较直观

网友:
我把源码发给你,仅供参考

lcd.c

9.71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百年后的自己 发表于 2019-9-29 15:28 你说的把对应的弄出来嘛 char code leddata[10] = {0xf0,0x00,0x ...

我这样的显示好像会有问题 。 写两个数码管,就得写四段。 而且两个数码管就一起显示得时候会有重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的显示好像会有问题 。 写两个数码管,就得写四段。 而且两个数码管就一起显示得时候会有重影

你看一下我发的文件,写的驱动我特殊处理了一下,不是一下子写入8个bit,是分4个4个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我发的文件,写的驱动我特殊处理了一下,不是一下子写入8个bit,是分4个4个写的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