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天,总算给笔记本加上机械硬盘

楼主:
买个本,本以为装个硬盘分分钟的事,结果

先是笔记本拆不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91138-1-1.html

后来买工具拆开了又没有硬盘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91534-1-1.html

买了硬盘线装上后上电排线冒烟

幸好排线是普通的单层单根,如果多根电和地联合在一起布线估计不是笔记本废就是硬盘废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电和地反了,原来的排线2边的接口是反向一(一个正面一个背面)

奇怪的是安装时怕出问题,为了快速关机和检测运行状态我是用手按着硬盘手按着电源线

硬盘在我上电瞬间电机动了一下,好像是转了

把硬盘装到别是电脑上试了一下没坏

在淘宝又买了一条排线,这回选了一个最短的,长的怕电流不够

新买的没有屏蔽铝箔,把旧的拆下来后剪短包上

线短没法通过多次折叠来平整布线,装好后这种效果

从第一次装硬盘,装E金币换的内存,这次装硬盘几次反复拆壳后发现多了这个小东西

上电以后这回总算能用了

网友A:
版主厉害阿!我的记笔记也拆了然后换了个硬盘,然后触摸板死活不好用了,悲剧。。

网友B:
很厉害的样子。

我在网上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怎样在我那台式机里增加一个SSD用于主启动,哪里有详细图例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厉害的样子。

我在网上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怎样在我那台式机里增加一个SSD用于主启动,哪 ...

装上SSD,然后要不在SSD上装系统,要不从原硬盘克隆系统盘,然后在BIOS里把启动项选成SS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版主厉害阿!我的记笔记也拆了然后换了个硬盘,然后触摸板死活不好用了,悲剧。。

是不哪条件松了?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厉害的样子。   我在网上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怎样在我那台式机里增加一个SSD用于主启动,哪 ...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固态硬盘

是不是需要BIOS支持,或者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哪条件松了?或者驱动没装好?

按照您的提示,我想起了可能是拆的时候,有一些小线我确实弄断了几根,应该就是触摸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您的提示,我想起了可能是拆的时候,有一些小线我确实弄断了几根,应该就是触摸板用的

电工,焊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固态硬盘 是不是需要BIOS支持,或者怎么设置?

我搞了一个SSD之前,我参阅了无数的帖子,然后我发现,很多线跟我想的不一样,于是我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SSD,然后要不在SSD上装系统,要不从原硬盘克隆系统盘,然后在BIOS里把启动项选成SSD

本来我的思路也是买一个新的SSD后,用它作为主启动,原来的机械硬盘作为一般的盘只存数据,但是我发现机箱里的位置似乎还有问题,是不是机箱不同,安装SSD会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一个SSD之前,我参阅了无数的帖子,然后我发现,很多线跟我想的不一样,于是我傻了

台式机装SSD吗?

硬盘什么接口?

现在做从盘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装SSD吗? 硬盘什么接口? 现在做从盘正常?

我之前反复看了,台式电脑如何安装SSD详细图文教程,然后实际动手时候发现问题还是多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反复看了,台式电脑如何安装SSD详细图文教程,然后实际动手时候发现问题还是多多

总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再查查资料看看问题在哪,能不能解决

我这次换硬盘也挺悬

当时没用万用表量一下硬盘转换线的线序,上电直接冒烟

要是当时把笔记本给烧坏这点子得老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总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再查查资料看看问题在哪,能不能解决 我这次换硬盘也挺悬 当时没用万用表量一 ...

FFC线的同面、异面问题,嗯,可以作为下次面试的基础经验考试点之一。

网友F:
还好有惊无险。有一次听歌,觉得无聊就用喷壶去喷功放边上的花,因为水喷的比较多,眼看顺着花叶流下来一滴水精准的透过功放上面的散热孔掉了进去,然后就是一股青烟。。。最后来来回回折腾一星期,花了10块钱买个三极管换上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FFC线的同面、异面问题,嗯,可以作为下次面试的基础经验考试点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好有惊无险。有一次听歌,觉得无聊就用喷壶去喷功放边上的花,因为水喷的比较多,眼看顺着花叶流下来一滴 ...

你这也够巧的

我以前的电脑经常导数据电脑机箱拆开硬盘放在地板上

有一次用着用着不小收桌子上的衣架掉下来正好竖着打到硬盘上

然后硬盘开始变声,大部分数据都损坏无法恢复,好几天干不了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够巧的 我以前的电脑经常导数据电脑机箱拆开硬盘放在地板上 有一次用着用着不小收桌子上的衣 ...

十多公斤的功放搬到修理部两次才找到毛病,自那以后我都不敢把有绿叶的东西摆在家电附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十多公斤的功放搬到修理部两次才找到毛病,自那以后我都不敢把有绿叶的东西摆在家电附近了

电子产品怕水,你那种操作确实比较危险。

网友:
别人都是把机械盘换成SSD固态盘,楼主就厉害了,换机械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