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 原理图时,各芯片之间的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阻值如何计算,串接的电阻阻值计算

楼主:
设计 原理图时

1、各芯片之间的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阻值如何计算,这些电阻应该分多少电压,与其关联的芯片引脚分多少压、阻值多少这些资料从哪儿找

2,串接的电阻阻值计算,与其关联的芯片引脚分多少压、阻值多少这些资料从哪儿找?

谢谢大家。

网友:
每个芯片都不同的,设计要求也不同,就比如阻值的选择原则,可能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也可能会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网友:
应该根据自己使用的单片机手册中端口属性,确定上拉电阻大小

还有,要根据不同电路确定,驱动能力和功耗考虑,上拉电阻小,驱动能力强,但功耗大

有时,复位电路RST,时钟电路CLK 管脚有时也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
串接的电阻阻值计算?

这个就是欧姆定律了

电路汇总有多大电流,就可以计算出

芯片引脚分多少压?找到芯片引脚的手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