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生成网络表有些元件没有连线

楼主:
在添加网络表时有一些元件没有飞线。ERC检查没有问题,然后加载到PCB时也没有错误提示,封装引脚也没有问题,网络标签页放置正确,文件我上传图片我也挂了,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二。

问题.ddb

网友A:
把二极管的元件库和封装的两个管脚分别定义为1和2,注意正负极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二极管的元件库和封装的两个管脚分别定义为1和2,注意正负极对应

没有效果啊。改完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原理图的元件管脚标号改成1,2,封装也修改为1,2

protel 99这里出错,一般是元件的管脚和封装的管脚不一致,不对应造成

或者是操作系统问题,对库文件不兼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的元件管脚标号改成1,2,封装也修改为1,2 protel 99这里出错,一般是元件的管脚和封装的管脚不一 ...

感谢,我是win8的系统自己封装的库,用第三方小软件添加的库,可能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是win8的系统自己封装的库,用第三方小软件添加的库,可能是不行吧,

应该是win8系统的问题

win7、win8的系统对protel 99的库文件兼容不好,

建议用protel 99在xp系统下使用

或直接用AD版本

网友:
xp下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电容的name和PIN number混淆了,原理图中引脚的属性又number和name,number即引脚编号,必须和PCB库的引脚number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