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的分时处理的理解

楼主:
想使用操作系统,比如 uCOS,FreeOS,VC的多线程之类,有些概念不是很了解

每个线程的时间片是不是固定的,如果固定,有些时线程时间上很多是等待,比如利用While语句查询某个状态,没有到激活条件就马上出来退出来去执行其它线程,而不是在固定时间片内不停查询状态,有没有这样的处理机制呢?

因为没有说具体操作系统,那位仁兄能举例说怎么处理吗?

网友:
"While语句查询某个状态,没有到激活条件就马上出来退出来去执行其它线程"

让当前任务挂起,或者是让当前任务进入延时,都可以让任务进行切换

如UCOSII中的OSTimeDly()函数等等等

可以让当前任务停止运行一段时间,延时过后一段时间再运行当前任务

网友:
相关实时系统的开发指南和教程,网上都有

也是最近半年才开始接触实时操作系统

最近腾讯也开源了个物联网操作系统,原理大同小异,楼主有兴趣可以看看

下面这段话引用于腾讯官方的开发指南,个人觉得学习这类系统,先弄清楚任务是如何创建、运行、调度和切换,再学别的会比较好入门。

时间片轮转机制
概述
TencentOS tiny 操作系统内核是一个抢占式内核,抢占式内核的特点是,如果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不放弃 CPU(调用
tos_task_delay、tos_task_yeild 等主动放权,或者任务间同步通信机制的 pend 接口等),那么 CPU 将会一直被
此任务独占。
假设这样一种场景:系统中包含多个同等优先级的任务,且这几个任务体中都没有放弃 CPU 的行为,则会出现的情
况是,这几个任务始终只有第一个被得到调度的那个在运行,因为第一个得到调度的任务体中不会主动放弃 CPU,
而其他任务优先级上与其相等无法抢占。此种场景下,其他任务会因得不到 CPU 而陷入饥饿状态。
时间片轮转机制提供了按时间片占用调度的策略,可以解决上述场景下的任务饥饿问题。

网友:
系统中包含多个同等优先级的任务,且这几个任务体中都没有放弃 CPU 的行为,则会出现的情况是,这几个任务始终只有第一个被得到调度的那个在运行,因为第一个得到调度的任务体中不会主动放弃 CPU,而其他任务优先级上与其相等无法抢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