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引脚内部是OC电路,而有的引脚内部是推挽电路,这两种使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

      为什么有的引脚内部是OC电路,而有的引脚内部是推挽电路,这两种使用场合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所说的OC电路,是指门电路芯片的输出形式吧?

OC输出,仅用于这么几种情况:

1、后级电源电压与该门电路芯片不同。

2、需要若干门电路输出“线与”。

网友:
某些单片机I/O引脚是OC形式,例如51系列单片机的P1、P2、P3口。目的是以较简单的电路形式构成双向口(既能够作为输入,也能够作为输出)。但这种I/O引脚性能不够高。后来的单片机型号,往往不采用OC形式,性能提高,但电路复杂。

网友A:
还在用OC,现在一般是OD了,为什么开漏?兼容!1.8V,3.3V,5V。没有这种场景,可以不用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用OC,现在一般是OD了,为什么开漏?兼容!1.8V,3.3V,5V。没有这种场景,可以不用这种电路。 ...

感觉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