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rober 520】使用PCB track模式交直流电流测试

楼主:
  直接测量PCB走线的电流为I-Prober 520的最大特点,本次将评估其测量PCB走线的实际特性。

  在调试PCB电路时候,对走线的电流波形测量有着重要需求,常规情况下的电流钳等测试方式需要隔断PCB走线,然后再连接另外的条线,之后再使用钳形方式测量。测量的不便是一个问题,另外对于buck电路功率路径等场合测试,破坏原有走线得到的测量结果并不准确,同时跳线对于大的开关电流以及高频电流测量也有一定影响。

  而直接测量PCB走线则是最为便捷准确的测试方法。

  一、探头校准

  使用探头前需要进行校准,流程为:

  1. 打开示波器连接探头,对探头进行供电;

  2. 探头面板MODE选择为PCB track,校准模式为AC,将探头放入校准处,注意选择+/-标识对准定位孔画线;

  3. 依照track width/calibrator output曲线确认此时探头应该输出的信号峰峰值,调节sensitivity使其输出对应。

  二、待测PCB

  待测PCB如下图所示,共计A B C三个测试点。电路拓扑为12V从A点输入,经过以及buck电路后,从B点进入LDO,C端输出到负载。负载设置在1A恒流模式。

  三个测试点测量前,探头均进行校准。

  三、测试结果

  A点:由于buck电路的开关频率标称650khz,实际测试约为698khz,由于后级有多个滤波电容,所以波形不是方波。此处电流无法计算,所以无法评判准确性;

 B点:该点测试准确,显示为1V,即为1A电流;

  C点:该点测试结果低于1A。原因在于芯片管脚附近有电容,探头无法接触PCB,所以测量结果低于1A也是意料之中。

 四、总结

  1. PCB track方式是可行的,同时该探头带宽高达2MHz,调试DCDC非常有用;

  2. 由于是基于场的测试,所以受走线宽度的影响,因此每次测量前均需要校准,会造成一些不便。但是总体比割线接条线方式测量要便捷很多;

  3. 同样是基于场的测量,实际测试中探头相对走线的垂直角度与是否对其等都会影响测量结果。但是瑕不掩瑜,I-Prober 520的PCB走线测量是非常棒的一个功能特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nemo199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