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原理图上画的线在导入PCB的时候线会乱接

楼主:
在原理图中R1的二号引脚接到发光二极管的但是导入PCB后R1的二号引脚接到的GND上,而且R2到R8在原理图上都跟发光二极管联机,但是导入PCB后却都没有飞线连接。封装没有问题元件引脚都没有问题,导入PCB是也没有错误提示。希望大家指点一二。我传的就是我的那个错误文件,

问题.ddb

有问题的

网友:
还是封装库文件的问题

在楼主的另外一个帖子已经回答了类似的问题

win8、win7系统对protel 99的库文件添加会出现问题,库兼容不好,就会飞线乱,即使有第三方插件添加库有的系统也问题很多。

网友:
protel 99版本太老,比如在xp 系统上不会有问题。

网友:
自己没有按规则行事 怪起工具不智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