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S221自加热功能测试

楼主:
HTS221内部有一个自加热功能,用来检测传感器是否工作正常

位置在CTRL_REG2 (21h)寄存器的第1位

当Heater位为1时传感器内部开始加热,不同的工作电压对应不同的加热电流

使能内部加热后传感的温度开始升高

手册中提到加热过程中不应读取温湿度数据

实际测试中发现温度是可以“正常”读取的,湿度读取的数据为0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测试代码每隔50秒开启或关闭一次加热,在开启和关闭过程中不断读取温湿度数据

  • if(counter++ % 500 == 0)
  • {
  • hts221_heater_set(&dev_ctx, heater_flag);
  • sprintf((char*)tx_buffer, "heater:%d\r\n", heater_flag);
  • tx_com( tx_buffer, strlen( (char const*)tx_buffer ) );
  • heater_flag = !heater_flag;
  • }

测试得到的数据如下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通过折线图能更容易观察温度度曲线变化

在开启加热后温度快速上升,湿度变为0

停止加热后温度快速下降,湿度缓慢上升这是因为相对湿度与温度有关

放大温度曲线能更清楚的观察温度变化

在没开启加热时湿度在27摄氏度左右

开启加热后温度最高能上升到36度

测试使用IKS01A3评估板,传感器使用1.8V供电,对应的加热电流为12mA

如果使用3.3V供电加热时传感的温度还会升的更高

网友:
测试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