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_如何设置 BlueNRG-12 ADC 的阻抗_V1.0

楼主:
本文作者:ST工程师Kevin GUO,发表时间9月23日

点击下载pdf查看: FAQ_如何设置BlueNRG-12

Q:当用户使用我们的 ADC 时,需要考虑 ADC 的输入阻抗才能够获取到正确的采样值。比如用户使用如下的电路设计做 ADC 采样,如果阻抗不匹配,可能会导致采到的电压值不正确。

A:让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手册关于 ADC 输入阻抗的描述。

PGASEL value = 0. 代表高阻抗 Means high impedance PGASEL value = 1. 代表阻抗约为 520 kOhm
PGASEL value = 2. 代表阻抗约为 585 kOhm 通常,我们选择高阻抗模式即可。

看一下 ADC 工程里面的代码:

网友A:
请问BlueNRG-LP怎么设置阻抗呢?我现在也用这样的电路,ADC读到的电压值偏小了0.5V左右。我感觉是内阻过小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BlueNRG-LP怎么设置阻抗呢?我现在也用这样的电路,ADC读到的电压值偏小了0.5V左右。我感觉是内阻过小 ...

SAR ADC测量高阻抗电压源时最好加缓冲电路,BlueNRG-LP如果使用PGA从手册上看应该是固定100K。

电压偏小问题你可以选一个低阻抗的电压源测试,如果低阻正常说明你测量的电压阻抗过大,要吧加缓冲电路或者使用PGA。

网友A:
谢谢,我找到问题了,测试点加个1uF的对地电容就行了。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找到问题了,测试点加个1uF的对地电容就行了。

恭喜&感谢分享经验,后面遇到的网友可以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