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删除顶层

楼主:
AD中怎么删除PCB的顶层或者底层,只保留底层或者顶层的丝印,导出PDF以便于焊接元器件

网友A:
不懂楼主问题

是做成板子,

还是做个丝印文件指导焊接,比如钢网,,

做板子,没有顶底层,怎么做

做丝印文件装配用,是可以隐藏顶底层布线层的,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想做装配图,是可以隐藏top/b的只留下上下层丝印花

网友C:
你说的是导出装配指导文件吧,如果不会生成,就每一个层都生成一张PDF,还有就是网上有非常多的教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84a069d1f34693dbef3e28.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想做装配图,是可以隐藏top/b的只留下上下层丝印花

好的,谢谢,已经弄好了

隐藏所有层,只剩下TOP/BOTTOM overlay。然后导出PDF的时候,删掉所有层,只剩下TOP/BOTTOM OVERLAY。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导出装配指导文件吧,如果不会生成,就每一个层都生成一张PDF,还有就是网上有非常多的教程 htt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已经弄好了 隐藏所有层,只剩下TOP/BOTTOM overlay。然后导出PDF的时候,删掉所有层,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问题 是做成板子, 还是做个丝印文件指导焊接,比如钢网,, 做板子,没有顶底层,怎么做 ...

谢谢,问题已解决。就是根据元器件在板子上的位置以及它们的属性,制作一个PDF(如下图的截图),然后打印出来,手工焊接电路板的时候,不用根据BOM表来一个个的找。PDF截图如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问题 是做成板子, 还是做个丝印文件指导焊接,比如钢网,, 做板子,没有顶底层,怎么做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根据元器件在电路板上的位置,以及它们的属性,制作一个PDF(截图如下图)。然后打印出来,根据这个文件,可以快速的定位要焊接的元器件。用BOM表来找元器件,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根据元器件在电路板上的位置,以及它们的属性,制作一个PDF(截图如下图)。然后 ...

就是工艺人员指导焊接的丝印图PDF啊

快捷键FFF也可

或者生成装配PDF设置

注意需要打印顶层的就把顶层的走线一隐藏,把底层的所有隐藏

打印底层时注意镜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