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印制板BOM里的元器件描述从哪里更改?

楼主:
遇到的问题:有一些元器件在原理图和PCB中的元器件描述栏都没写什么内容,但是导出的BOM表格里,有写“调试电阻,不列入BOM单”,这句话是写在哪里了呢?怎么去掉或更改?

网友A:
把元件属性的description中的内容去掉

想注释,不想在bom中显示打印出来,可以在图上用文本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元件属性的description中的内容去掉 想注释,不想在bom中显示打印出来,可以在图上用文本写

嗯,现在的问题是BOM中显示description处有内容,想删除此处的内容,但是打开此元件,description却是空的,不知道BOM中显示的内容是在哪里填写的。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qwqw2088 发表于 2019-9-30 17:07 把元件属性的description中的内容去掉 想注释,不想在bom中显示打印 ...

description这里不在bom里显示的话,可以在Type选为 Standard (No BOM)

网友:
截图看一下

网友B:
不是的,我的目的是此元器件还在BOM中,但是要去掉这个元器件的description里的内容。

仍然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我的目的是此元器件还在BOM中,但是要去掉这个元器件的description里的内容。 仍然谢谢你!

提问题不要那么费解

此种小计完全可以试验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问题不要那么费解 此种小计完全可以试验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问题不要那么费解 此种小计完全可以试验着来

我的求助帖从题目到内容表达的意思全都是:BOM中的描述从哪里更改?如何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问题不要那么费解 此种小计完全可以试验着来

确实是查找多处、实在无从知晓才想到论坛里问一下的

网友C:
赞赏你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赏你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赏你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表扬

因为导BOM表整理物料容易出错,所以想弄明白从哪里可以修改元器件描述内容。明明是正常装焊的元器件,怎么导出BOM就描述说“不装焊了”?!没找到更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