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
大家好:

      有个电源开关电路没看明白,特地来向大家请教。

      最近准备在做一个带TFT屏的项目,下图是原厂提供的TFT屏电源开关电路,R54和Q3是给电容放电,加快开关速度吗?

如果没有R54和Q3会出现什么现象。先谢谢大家!

网友A:
“R54和Q3是给电容放电,加快开关速度吗?”

猜测R54和Q3是这个目的:当LCD_PW_EN由低变为高时,令C77、C72、C73迅速放电。

网友:
取决于使能信号LCD PW EN

网友B:
Q3的作用在于令C72、C73和C77快速放电,以加速Q4的截止。没有Q3,C72、C73和C77存储的电荷只能通过R60回路泄放,速度会慢很多,进而导致5V背光关闭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54和Q3是给电容放电,加快开关速度吗?” 猜测R54和Q3是这个目的:当LCD_PW_EN由低变为高 ...

谢谢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Q3的作用在于令C72、C73和C77快速放电,以加速Q4的截止。没有Q3,C72、C73和C77存储的电荷只能通过R60回路 ...

谢谢chunyang!

网友C:
不是为了加快开关速度,而是为了在关屏的时候,屏显示和背光能及时关掉,不至于延迟产生白屏等异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为了加快开关速度,而是为了在关屏的时候,屏显示和背光能及时关掉,不至于延迟产生白屏等异常现象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合理的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54和Q3是给电容放电,加快开关速度吗?” 猜测R54和Q3是这个目的:当LCD_PW_EN由低变为高 ...

您好,图中的C74是啥作用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图中的C74是啥作用呢?谢谢!

如无C74,因上电时,Q1栅极被拉低从而导通,而后面存在几个电容,会有较大的充电电流。C74的引入,上电瞬间Q1栅极电位不为0,而是随着C74的充电而逐渐降低,故Q1不会立刻饱和,而是较慢的导通直至饱和,如此就抑制了充电电流的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图中的C74是啥作用呢?谢谢!

“图中的C74是啥作用呢?”

在10楼,chunyang已经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无C74,因上电时,Q1栅极被拉低从而导通,而后面存在几个电容,会有较大的充电电流。C74的引入,上电瞬 ...

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C74是啥作用呢?” 在10楼,chunyang已经解释了。

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