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检查出现Warning Unconnected Power Object On Net GND

楼主:
我把引脚的定义改了还是不行,然后地线也连接了。试过加一个电源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多明显啊

线都没连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明显啊 线都没连接上

哪里没连上,是地线吗?

网友:
检查全部图,重点检查有关接地线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