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输出和io线输出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一个资料中说
51单片机P0口
P0口的输出驱动:两个MOS管组成的推拉式结构
P0口作为IO线输出时,只能输出低电平、高阻态,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使高阻态变为输出高电平

请问
1、这两种输出有什么区别
2、这两种输出所用的汇编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个资料中说,,,,”

这个所谓的资料介绍的也特不详细了

干脆找本有关51单片机的书,系统的看一下吧

网友:
“1、这两种输出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两个管子构成推挽式,输出时上拉和下拉都很强(允许输出较大电流),输入时两管均关断形成高阻态。

作为I/O口线,输出时P0口根本没有上拉,必须外部接电阻来上拉,单独一个管子,该管关断时靠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导通时输出低电平。

要想理解这两种工作方式,必须看明白P0口电路结构,否则不可能理解两种工作方式的不同。

网友:
 2、这两种输出所用的汇编代码有什么区别

第一种工作方式,从指令存储器中读写不需要汇编代码,从数据存储器中读写使用MOVX指令。

第二种工作方式,使用MOV P0,XX和MOV XX,P0指令,其中XX可以是寄存器、立即数……

网友:
不同的51单片机,对IO的使用也不完全相同,需要根据数据手册的说明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