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开箱

楼主:
有幸参加这次ATmega4809开发板的测试活动。前天收到开发板,先给大家分享开箱。

不大的盒子,上面带有microchip的标志

盒子里面有两个小袋,一个是开发板,另外一个是28pin的排针

自从被microchip收购后,ATMEL的板子风格也变成了红色。板子非常狭长。

网友:
开发板主要是两部分:mEDGE仿真器和ATMega4809核心板。先看仿真器部分:

仿真器芯片使用了ATSAMD21E18A,非常小巧。仿真器也引出多个引脚,不知道是否可以仿真外部芯片,以前的开发板是不行的。

网友:
核心板部分,主要就是ATmega4809单片机和32K晶体,以及少量电阻电容,没有多余的东西。

网友:
附带的排针有点不同,下面是银色,上面是黄色

网友:
一开始还在想,为什么需要配排针。后来仔细看开发板,发现它的边缘并没有像一般开发板那样使用了普通排针,而是带有一点波浪形。好处是连接会非常紧,缺点就是很不容易插进去,也不能使用普通排针。

网友:
普通排针能插,孔有波浪错位相当于免焊紧固。

网友A:
波浪形和连接非常紧什么关系?没想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浪形和连接非常紧什么关系?没想出来

会有一个小的形变,使得排针和开发板连接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