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讲一下51单片机P0口io使用时如何输出高电平 1

楼主:
请讲一下51单片机P0口io使用时如何输出高电平 1

网友A:
“请讲一下51单片机P0口io使用时如何输出高电平”

51单片机P0口作为普通I/O口使用时必须加上拉电阻,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管关断,靠上拉电阻将输出端拉到高电平。

网友:
在PCB版面你发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已经回复过这个P0口作为普通I/O口使用时输出高电平问题。是没有看到那个回复么?

网友:
数据手册中有的。不同的51单片机也稍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讲一下51单片机P0口io使用时如何输出高电平”

51单片机P0口作为普通I/O口使用时必须加上 ...

非常感谢 请问下图io线如何输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下图io线如何输出高电平?

“请问下图io线如何输出高电平?”

此问必须加上条件“作为I/O口”,因为作为地址/数据总线时该图电路也可以输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下图io线如何输出高电平?

作为普通I/O口使用,【控制信号(0、1)】为低电平,所以V1关断,多路开关投向下面,接到锁存器的Q反相输出端。

当【内部总线】(即锁存器输入端)为高电平,然后【写锁存器】到来一个写脉冲,锁存器将【内部总线】的高电平锁存,Q端为高电平,Q反相端为低,V2关断,引脚由外部上拉电阻拉到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下图io线如何输出高电平?

图中红色线表示【内部数据总线向引脚输出时的流程图】,那只是信号流动的途径,输出过程中幅度和相位的变化并没有在红色线上表示出来。

将来使用单片机时,你也不必关心从【内部数据总线】到P0口引脚信号是如何流动的,单片机设计者已经替你想好了,你只要关心引脚所接的上拉电阻是否能够驱动该引脚上的负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