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隔离对外界讯号干扰是有用的吗?

楼主:
总电源透过adapter提供5V_USB(再升压成12V)或12V_DC JACK电源
紫色那边会接1~3组水质感测器(外接的感测器长度在3米外的地方..),中间透过VE12-05S供电。然后讯号透过SI8600传回给MCU。
1.想请问这样的设计应该是隔绝A跟B两组地以及3组讯号互相的干扰,对外界讯号对水质感测器的干扰应该是没帮助的吧?
(想法是不管怎么隔离外界讯号地还是会跟B组地接在一起,然后回到A->Adapter->大地。除非总电源的adapter 1-2次侧地有做好隔离才能避免?
2.如果只有单1组讯号,是否可以根本不需要讯号隔离?(只透过adapter 本身的1-2次侧将外部讯号地隔开?

对讯号隔离有些不清楚的观念和理解,麻烦不吝指正,谢谢。

图片如下:两组地A(粉红)跟B(紫色)

网友A:
USB是短距通迅接口,不可能存在长线情形,感应干扰应不至于强烈,否则不能使用USB接口。所以,USB口通迅设备无需考虑什么隔离。隔离仅限于存在强干扰的场合,隔离包括电源、地、通迅回路等均不可有直接电气连接。

网友B:
按图中的信号引脚命名SCL\SDA是I2C信号通讯

si8600本身就是I2C隔离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是短距通迅接口,不可能存在长线情形,感应干扰应不至于强烈,否则不能使用USB接口。所以,USB口通迅设 ...

USB接头纯粹只用供电,不用讯号传输。外接的感测器长度在3米外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图中的信号引脚命名SCL\SDA是I2C信号通讯 si8600本身就是I2C隔离驱动芯片

是的。 Si8600是I2C的隔离晶片。
因为前面有用1205S做隔离电源,认为传输回MCU的信号应该也要透过一个隔离晶片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unyang 发表于 2019-10-2 18:20 USB是短距通迅接口,不可能存在长线情形,感应干扰应不至于强烈,否则 ...

这个估计就没什么问题,只要考虑电源地的干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Si8600是I2C的隔离晶片。 因为前面有用1205S做隔离电源,认为传输回MCU的信号应该也要透过一个隔 ...

如果是完全隔离的芯片也就不存在干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Si8600是I2C的隔离晶片。 因为前面有用1205S做隔离电源,认为传输回MCU的信号应该也要透过一个隔 ...

先判读是否有干扰,如有可以透过一个隔离晶片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