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4. 第一个图形化编程实例

楼主:
习惯上,代码一般学习语言都是从打印hello world开发,而开发板的程序都是闪灯开始,因此我们的图形化编程也将从闪灯开始。

先查看一下SAM R21开发板的原理图,找出LED对应的引脚是PA19。

而PA19在feather-m0-express中,对应的着D12。

先从MakeCode的图形化界面的PINS(引脚)分类中,找到digital write pin模块,并拖放到编程界面中。然后再LOOPS(循环)分类下找出pause(暂停)模块。

再将这两个模块拖放到forever模块里面,它们会从灰色变成红色和绿色,代表模块可以运行。

单击digital write pin模块中的A0,从下拉界面中选择D12。

鼠标右键单击digital write pin模块,选择第一项Duplicate(复制),可以复制已有的模块。

将第二个digital write pin模块的输出改为HIGH(高),这样就完成了编写闪灯程序。

nmg

网友:
再单击左下角的Download按钮,就会下载一个后缀名是UF2的文件。

将这个文件复制到FEATHERBOOT磁盘,复制完成后程序就会自动运行了。

网友:
如果修改了程序,可以再次单击Download按钮下载新的程序。

程序下载(复制)到SAM R21后,程序会自动开始运行,进入运行模式,FEATHERBOOT磁盘会消失。如果需要再次进入下载模式,可以按一下开发板的RESET按钮,开发板就会重新进入下载模式,FEATHERBOOT磁盘也将再次显示。

网友:
图形化编程,不一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