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础

楼主:
设计一个放大器电路,可放大峰峰值为5mV-5V的正弦信号,输出信号要有效(不失真),可通过示波器观测。(选用器材及型号不限)

网友:
“设计一个放大器电路,可放大峰峰值为5mV-5V的正弦信号,输出信号要有效(不失真)……”

这可和“单片机基础”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设计一个放大器电路,可放大峰峰值为5mV-5V的正弦信号,输出信号要有效(不失真)……”

输出幅度要多大?或者说电压增益要多少?这个参数最重要。

网友:
信号频率多少?要求增益多大?一般放大电路根据增益要求在运放或分立晶体管电路中根据需要选择,但必须先弄清楚具体要求,这可不是说一个“放大”就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