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 node C5-1 to net VCC Error: Component not found 中是指C5-1 还是VCC找不到

楼主:
在PROTEL99 中 执行 UPDATE PCB 时 ,点击  PREVIEW CHANGS时出现以下错误

Macro 59: New Node

Add node C5-1 to net VCC

Error: Component not found

请问此处的ERROR:Component not found 中的 Component 是指 C5-1 还是指 VCC

谢谢大家。

网友A:
很感动,楼主放假期间5点多就起来,发问题呀

Component not found 中的 Component 是指 C5-1这个器件封装

网友:
将原理图库的元件引脚序号改成和封装库中的焊盘序号一致,软件就能识别。

一般都是这里出问题

网友:
C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感动,楼主放假期间5点多就起来,发问题呀 Component not found 中的 Component 是指  ...

非常感谢。学习任务太重了。感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