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几个文件为什么没有在DOCUMENT文件夹中

楼主:
请问  图中的几个文件为什么没有在DOCUMENTS文件夹中

如下图所示,图中的.pcb  .bom  等几个文件为什么没有在DOCUMENTS中,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一个图proel 99se文件要在保存一个工程文件中,即工程文件.DDB

工程文件 .DDB,原理图文件 .Sch,PCB文件 .pcb,库文件 一般是.LIB

reports----bill of materials,生产文件名.bom的 文件清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图proel 99se文件要在保存一个工程文件中,即工程文件.DDB 工程文件 .DDB,原理图文件 .Sch,PCB文 ...

非常感谢。 请问 , 这几个文件为什么没有在DOCUMENTS中,这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 , 这几个文件为什么没有在DOCUMENTS中,这是如何做到的

【文件】菜单,【新建】,【新设计数据库】,,,
然后保存为,,文件名.ddb文件

网友:
然后在【文件】菜单的下拉菜单中,找到并点击【新建文件】。

新建原理图文件 .Sch,PCB文件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