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8. 串口通信-1

楼主:
串口是嵌入式系统的基本功能之一,在makecode中,有专门的串口(Serial)通信分类,里面提供了多种串口功能模块。最基本方式就是串口的读写,可以用多种方式发送和读取数据。

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串口通信程序。首先设置串口的TX引脚为A3(PA04),RX引脚为A4(PA05),波特率为115200。

然后读取串口的输入,如果接收到字母1,就输出字母a;收到字母2,输出字母b……

网友:
上面程序,需要连接一个外部的USB串口转换器,或者其它TTL串口,才可以看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