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我想采集电位器中间抽头的电压,电源电压100V直流。但是这个电压有点大,必须二次分压。
1.这样采到的电压肯定会比实际值小一点,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减小误差?
2.2次分压和ADC之间需不需要加运放跟随?
3.数字地和模拟地,完全隔离,也不单点接地,各自浮地会有什么问题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M2MzQyfDI3YmMyOTJkZDI0NTlhMDQwNWM4MDdlZTFlYTI1YWU4fDE3MzIyMjgzOTM%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若ADC输入阻抗不是足够高,最好加一级运放缓冲,同时要用软件算法来补偿因输入阻抗导致的转换误差。

网友A:
“1.这样采到的电压肯定会比实际值小一点,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减小误差?”

既然R6是可以调整的,把R6调整到比1千欧稍大一些就是了。至于大多少,可以通过计算得到,也可以通过标准电压表校正得到。这样做可以消除误差的依据,是RXA、RXB、R5、R6是线性的。

网友A:
“2.2次分压和ADC之间需不需要加运放跟随?”

必须加运放跟随。该芯片说明书中已经提到这一点,并给出输入信号频率较低和较高时建议使用的运放型号。

网友A:
“3.数字地和模拟地,完全隔离,也不单点接地,各自浮地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样绝对不行。

网友B:
100V一次分压就可以,SAR ADC前边要加ADC驱动,电路图看不到有两种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V一次分压就可以,SAR ADC前边要加ADC驱动,电路图看不到有两种地

忘了说前面那个是电位器,是需要被测得原件,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V一次分压就可以,SAR ADC前边要加ADC驱动,电路图看不到有两种地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用两只7805单独产生的,我没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数字地和模拟地,完全隔离,也不单点接地,各自浮地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样绝对不行。

首先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两个7805输出的完全独立的电源,也必须单点接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两个7805输出的完全独立的电源,也必须单点接地吗

不知道你的两个7805输入是否共地。若两个7805是由互相隔离的两个直流电源供电(例如工频变压器具有两个独立绕组,分别整流滤波),那是最好的。这种情况,两个7805输出侧分别为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供电,数字部分的地线和模拟部分的地线在AD转换处联接,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互相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两个7805输出的完全独立的电源,也必须单点接地吗

不知道你待测的0~100V直流电压变化速度有多快,也不知道AD转换后的结果需要多高精度。MAX187是12位AD,转换速度可达75kHz,相当快。如果待测信号变化不是很快,或者你不需要这么快的测量,大可不必使用速度这么快的MAX187芯片。12位意味着最低位变化一个字,输入变化为1/4096,也就是0.00025或者0.025%。真的需要这么高精度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两个7805输出的完全独立的电源,也必须单点接地吗

另外,图中出现“4V基准”,MAX187内部自带电压基准,何必外加电压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图中出现“4V基准”,MAX187内部自带电压基准,何必外加电压基准?

嗯,内部有4.096基准,我害怕内部基准不稳定,自己用431做的基准,而且可以调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待测的0~100V直流电压变化速度有多快,也不知道AD转换后的结果需要多高精度。MAX187是12位AD, ...

100V直流是不变的,也不存在变化速率的问题了。电位器位置角度也调好不动,输出电压也是个固定值,就是要么12V要么15V要么50V这样。虽然187分辨率很高可以到0.00025,但是前面有1/100的衰减,是不是对于被测电压就相当于只有0.025的分辨率了,就是实际电压变化0.025时,AD的数字量输出才变化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两个7805输入是否共地。若两个7805是由互相隔离的两个直流电源供电(例如工频变压器具有两个独 ...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次分压和ADC之间需不需要加运放跟随?” 必须加运放跟随。该芯片说明书中已经提到这一点 ...

我看MAX187收里面推荐使用op07做跟随器。我看op07手册里面有跟随器的典型应用,是单12V供电的,输入还是正炫波,它怎么能输出负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次分压和ADC之间需不需要加运放跟随?” 必须加运放跟随。该芯片说明书中已经提到这一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MAX187收里面推荐使用op07做跟随器。我看op07手册里面有跟随器的典型应用,是单12V供电的,输入还是 ...

OP-07以及任何运放,单电源使用时都不可能输出负电压。

所以MAX187的datasheet中那图肯定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V直流是不变的,也不存在变化速率的问题了。电位器位置角度也调好不动,输出电压也是个固定值,就是要 ...

不是的。分辨率仍然是0.00025,不会变成0.025。

按照你的首帖电路,R5R6分压后AD输入最大1V,AD输出变化一个字,AD输入变化是1mV,对应R5上端电压变化100mV,即0.1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这样采到的电压肯定会比实际值小一点,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减小误差?” 既然R6是可以调 ...

"这样采到的电压肯定会比实际值小一点",,是因为ADC输入阻抗不够大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采到的电压肯定会比实际值小一点",,是因为ADC输入阻抗不够大的原因吗?谢谢!

楼主说 “这样采到的电压肯定会比实际值小一点”,我估计主要是考虑R5和R6的影响。

网友:
“这样采到的电压肯定会比实际值小一点” ,为什么呢?

根据ADC采到的电压,反推,就可以得出输入电压Vin,即Vin=Vadc*(R5+R6+Rxa+Rxb)/R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