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
我把导线拐角改成圆角后没反应,我想布成图二的形式:圆角,与覆铜层连接的地方加宽,该怎么设置?

网友:
菜单栏,tools-teardrops

网友:
怎么回复了不显示,菜单栏-TOOLS-teardrops

网友:
补泪滴就行了

网友:
这个好像叫水滴,快捷方式TE

网友:
泪滴是单面纸板(焊盘无根)年代的工艺,目的是防止焊盘松动扯断走线,玻纤板金属化过孔(焊盘有根)早已普及,完全没必要再搞泪滴了,泪滴多少会占用一些面积,不利于高密度布局布线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