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软件仿真

楼主:
软件仿真是程序开发中的一个常用方法,它可以不用频繁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减少单片机内部flash的损耗。还可以脱离硬件使用,加快开发速度。

在MPLAB X IDE中,软件仿真的设置方法是,在下面属性中,在Hardware Tool中选择 simulator。

软件仿真时是通过计算机的CPU模拟单片机运行,因此仿真速度依赖于计算机的速度,此外一些依赖于硬件的功能无法通过软件仿真实现。

网友:
软件仿真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查看运行时间,这个功能在大部分低成本硬件仿真器上都没有提供。使用这个功能,首先在项目属性中设置运行速度:

然后进入仿真模式,在MPLAB X IDE的Windows菜单中选择stopwatch。

在源程序中设置好断点,运行程序,就可以观察运行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