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使用MPLAB Xpress

楼主:
Microchip提供了一个云端开发环境MPLAB Xpress,可以在浏览器上开发程序。

首先,用浏览器打开下面网址:

https://mplabxpress.microchip.com/mplabcloud/ide

第一次打开时,因为需要下载组件,所以时间可能比较长(与网络速度有关)。MPLAB Xpress是一个简化的MPLAB X IDE,它的界面与MPLAB X IDE类似。使用MPLAB X IDE时,如果不登录将以访客模式运行,程序将不会保存。登录后,程序自动保存在云端,因此建议使用MPLAB Xpress时先登录。

MPLAB Xpress的使用方法和MPLAB X IDE类似,首先是创建项目,然后选择芯片和开发工具等。

新创建的项目是空的,没有包含任何文件,需要添加C文件。

然后输入代码,这里可以把前面的例子复制进去。工具栏中有编译、下载等按钮,可以快速执行功能。这里的下载并不能通过仿真器直接运行,而是先下载一个HEX文件,然后将文件复制到CURIOSITY磁盘,就完成了编程。

MPLAB Xpress也支持软件仿真,功能和MPLAB X IDE类似。

网友:
MPLAB Xpress一个有用的功能是将项目打包导出,在MPLAB X IDE中使用。打包的程序会自动以zip方式下载,展开后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也可以将MPLAB X IDE的项目导入到MPLAB Xpress中。先在MPLAB X IDE的项目中用鼠标右键单击,选择package打包。

然后在MPLAB Xpress中导入打包的zip文件。

导入后就可以编辑、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