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 使用MCC配置GPIO

楼主:
先创建一个项目,然后运行MCC,就可以看到如下界面。

在PF5上单击鼠标右键,就可以设置GPIO模式

选择左边的Pin Module,可以修改GPIO的名称。

然后在Device Resource中的Libraries中,添加DELAY。

最后按下Generate按钮,创建代码,就可以自动产生文件。

创建的文件会存放在MCC Generated Files下

打开main.c,在while主循环中添加下面两行:

        PORTF_toggle_pin_level(5);
        DELAY_milliseconds(500);

编译下载,就完成了闪灯程序。

网友:
mcc主要的问题还是慢,没有st,nxp他们基于eclipse做的配置工具速度快。可能还是mplab基于netbeans有关系吧。总是不走寻常路,有意思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