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使用MCC配置TCA

楼主:
首先在MCC的Device Resources中,找到TCA模块。

双击添加TCA0模块后,设置TCA0的属性。

  • Enable Overflow interrupt
  • Clock Seclection改为系统时钟1024分频
  • Timeout改为1s

设置PF5为OUTPUT。

在Interrupt Manager中,设置:

  •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 TCA0 OVFI

按下Generate产生代码,打开文件tca0.c。在开始位置添加

#include "../include/port.h"

在函数void TCA0_DefaultOVFIsrCallback(void)中添加

PORTF_toggle_pin_level(5);

编译下载,就完成了TCA0定时器功能。

网友:
挺方便的,现在这样弄,32位和8位机的使用上似乎明显感觉不到什么差异了。

网友:
高手 ,我按照你这的个操作,但是试验了不同的溢出 时间,不过怎么感觉 时间没什么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