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控制多个IO的转态

楼主:
1芯积分

代码目的:总共有50个IO口需要控制,静态下全是高电平,现在需要用串口来控制IO口拉低,可以在这50个中任意选择那些拉低,例如串口发来一个50位的数据其中第20;25;30位为0其余位为1,则代表相对应的三个IO口为低电平延时一段时间后再回到高电平,其余的不变。如:
                        if((USART_RX_BUF[0]-'0') == 0)
                 {
                         LED0 = 0;
                         delay_ms(500);
                         LED0 = 1;
}

网友:
不难。50个IO是扩展的吗?还是控制器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