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pc下不进程序

楼主:
我的lpc546起初能烧录进去程序,后来就烧录不进去了,电脑还是可以检测到jlink,但是检测不到芯片,电源什么的都开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

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有可能芯片已经烧了

要注意 jlink 与芯片是否连通

再看一下芯片手册判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芯片已经烧了 要注意 jlink 与芯片是否连通 再看一下芯片手册判读

我的lpc还能用就是下不进程序去了,是烧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配置??

网友:
JLINK坏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