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方式连接TF卡初始化失败

楼主:
代码运行到此处进入到FindSCR函数中在while和if中死循环了,跳不出判断条件,请问一下有大佬会解决吗?试了好多办法都不行

/*!< Get SCR Register */
  errorstatus = FindSCR(RCA, scr);

 while (!(SDIO->STA & (SDIO_FLAG_RXOVERR | SDIO_FLAG_DCRCFAIL | SDIO_FLAG_DTIMEOUT | SDIO_FLAG_DBCKEND| SDIO_FLAG_STBITERR)))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DAVL) != RESET)
    {
              *(tempscr + index) = SDIO_ReadData();
               index++;

              if(index > 1 )
                break;
    }

  }

网友:
这段是读卡信息,应该是在最前面的初始化部分,这种错误也不能排除是硬件故障,比如缺少上拉电阻或电压不合要求.

网友:
版主你好,硬件加了上拉,程序是可以识别有没有插入TF卡的,但是到了初始化卡那里就循环判断了

进入这个判断,这时SDIO_FLAG的值是0x00200000,根据介绍是 SDIO_FLAG_RXDAVL:   Data available in receive FIFO 这个值也是0x00200000,所以在判断不等于RESET值时,不符合就一直循环在这两个函数中。所以应该怎么解决?

FlagStatus SDIO_GetFlagStatus(uint32_t SDIO_FLAG)

  FlagStatus bitstatus = RESE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DIO_FLAG(SDIO_FLAG));

  if ((SDIO->STA & SDIO_FLAG) != (uint32_t)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网友:
版主你好,补充一下在运行到开启4bits模式中的FindSCR函数中就判断不了了,是什么原因?SCR寄存器读到是0x0800067E

网友:
 while (!(SDIO->STA & (SDIO_FLAG_RXOVERR | SDIO_FLAG_DCRCFAIL | SDIO_FLAG_DTIMEOUT | SDIO_FLAG_DBCKEND| SDIO_FLAG_STBITERR)))
   {
      if (SDIO_GetFlagStatus(SDIO_FLAG_RXDAVL) != RESET)
    {
              *(tempscr + index) = SDIO_ReadData();
               index++;

              if(index > 1 )
                break;
    }

注释了这段上面这段代码,SD卡初始化成功,到了SD_EraseTest()的擦除测试里面的

uint32_t SD_DMAEndOfTransferStatus(void)
{
  return (uint32_t)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Channel4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在DMA_GetFlagStatus中bitstatus就一直重置SD_WaitReadOperation

网友:
这个涉及好多硬件软件细节,我建议你换套硬件试试,sd卡的固件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注释掉跳过去也不是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