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复位的问题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32f103系列的,已经在实际运行了。但是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具体描述:外围带的有一个压缩机,在压缩机启动几分钟内单片机就会自动复位,电压测量是正常的。看他的布线,板子周围有强电,现在担心是不是干扰的问题。在家中因为没有实际的设备和环境,所以用点火器模拟代替,在板子上方来回晃动,结果确实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电路上我试过加5v瞬变二极管,没什么作用。请教大家,PCB板子需要怎么改?

网友:
“请教大家,PCB板子需要怎么改?”

如果确实是受到外部干扰而复位,那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综合此电路、电路板布局、布线、机械结构等等才有可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