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测评】串口通信

楼主:
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中,UART3连接到了板载仿真器的串口,可以通过它和PC进行通信。

先新建一个项目,然后打开MCC,在MCC中配置串口3和DELAY模块,其它参数使用默认值。

通过MCC产生代码,然后在main.c中添加下面代码:

int main(void)
{
    uint8_t d = '1';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SYSTEM_Initialize();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if(USART3_IsRxReady())
        {
            d = USART3_Read();
        }
        USART3_Write(d);
        DELAY_milliseconds(500);
    }
}

编译下载后,打开一个串口软件,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如果串口上可以接收到字母‘1’,说明单片机的串口发送正常。如果在串口软件中发送数据,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也会随着变化,说明串口接收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