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G431RB测评->OPAMP

楼主:
NUCLEO-G431RB测评

OPAMP

文档描述

整个芯片包含有62输入单输出的运算放大器,这些运放都可以配置成以下几种状态:电压跟随器,PGA:非反向(X2~X64)、反向(-X1~-X63)。而且运放的输入端可以配置成与DAC相连,输出端可以配置成与ADC相连。

以下只用到OPAMP3,所以直接看OPAMP3的接口描述

从中我们可知,如果用OPAMP3,它的输入输出只能固定在以上描述的几个端口。

实例程序:

运放的配置如下,我们将运放配置成非反向的PGA模式,初始增益可设置为2

hopamp3.Instance = OPAMP3;
  hopamp3.Init.PowerMode = OPAMP_POWERMODE_NORMAL;
  hopamp3.Init.Mode = OPAMP_PGA_MODE;
  hopamp3.Init.NonInvertingInput = OPAMP_NONINVERTINGINPUT_IO2;
  hopamp3.Init.InternalOutput = DISABLE;
  hopamp3.Init.TimerControlledMuxmode = OPAMP_TIMERCONTROLLEDMUXMODE_DISABLE;
  hopamp3.Init.PgaConnect = OPAMP_PGA_CONNECT_INVERTINGINPUT_NO;
  hopamp3.Init.PgaGain = OPAMP_PGA_GAIN_2_OR_MINUS_1;
  hopamp3.Init.UserTrimming = OPAMP_TRIMMING_FACTORY;

并且由DAC产生一个正弦波,并把这个正弦波输出连接到运放的输入端,直接通过示波器查看输出端的情况。

这里提一下:压缩包中自带的实例程序中的README文档有错误,按程序中来看,运放配置的输入端应该是PA1,但是README中,却说是PB0,所以输入接口应该是CN7:30.

    /**OPAMP3 GPIO Configuration
    PA1     ------> OPAMP3_VINP
    PB1     ------> OPAMP3_VOUT
    */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1);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1);

最后的输出结果,如下所示,

按下按钮,可以改变增益,由原来的的2X4X。结果如下

最后做FFT分析频谱,可知放大倍数为2.036

而对于4X的来说,则实际倍数为3.97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elik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请教楼主:你的figure 174的图是什么资料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你的figure 174的图是什么资料里的?

之前申请测评界面的文档https://bbs.eeworld.com.cn/data/attachment/elecplay/upload/file/20190822/1566433911329292.pdf

网友B:
楼主的图是自己弄的吗?这是什么软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是自己弄的吗?这是什么软件呀

Matlab可以直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