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采集电路的问题

楼主:
现在传感器采集电路这样,采样值乱跳。

想请大神改一下电路,谢谢!

网友:
采样值乱跳,恐怕不是电原理图的问题,而是电路板布局、布线、机械结构、电源的问题,当然还有可能是外部干扰所造成。这类问题,没有见到实物,很难判断。即使见到实物,也是相当困难的工作。

网友A:
同意楼上,先换个传感器试试,如果还是同样的现象,那就可能是多方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先换个传感器试试,如果还是同样的现象,那就可能是多方面问题。

传感器换过了,不好使

网友B:
参考电压使用数字地,模拟地单儿供电?

原理图里这个可能是问题,最好再把PCB图也晒出来看下

网友:
偷别人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电压使用数字地,模拟地单儿供电? 原理图里这个可能是问题,最好再把PCB图也晒出来看下

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数字地,模拟地单儿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数字地,模拟地单儿供电。

原理图画的问题很多,比如你的REF3133输出接avdd是为了给模拟电源供电还是想接REFP1结果接错了?

而且你的REF3133输出没加电容

你的电源VCC接数字电源(DVDD)的同时接到了REFP0,DVDD是数字信号,REFP0是模拟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画的问题很多,比如你的REF3133输出接avdd是为了给模拟电源供电还是想接REFP1结果接错了? 而且 ...

REF3133输出给模拟电源供电。

网友:
先用示波器直接观察传感器输出,再一级一级的看放大,找出哪里存在波动即波动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EF3133输出给模拟电源供电。

那你的AVDD没加退耦,你的REFP1应该力AVDD连接到一起,或者单独用一路参考电源,或者使用内部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AVDD没加退耦,你的REFP1应该力AVDD连接到一起,或者单独用一路参考电源,或者使用内部参考。 & ...

那个REFP1不接不行吗?如果我使用它的AIN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REFP1不接不行吗?如果我使用它的AIN0

需要使用内部参考

网友C:
谢谢!你是说如果使用外部参考,那只能用AIN1和AIN2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是说如果使用外部参考,那只能用AIN1和AIN2吗?

不接外不参考时只能使用内部参考
用那个模拟输入引脚和使用内外参考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接外不参考时只能使用内部参考 用那个模拟输入引脚和使用内外参考没有关系

REFN0,REFP0不是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EFN0,REFP0不是接了吗?

使用哪个AIN和接不接REFP0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哪个AIN和接不接REFP0没有关系

REFN0,REFP0也是参考呀,REFN0,REFP0和REFN1,REFP1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他的意思是如果我用的AIN0,则通道1的参考电压是否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