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电源电路,不知用的什么电源芯片,求介绍相同产品,丝印A9Y93,输出电压3.3V

楼主:
看到一个电源电路,不知用的什么电源芯片,求介绍相同产品,丝印A9Y93,输出电压3.3V,输入需要升降压的,有知道的麻烦看看这是DCDC还是LDO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

网友A:
没有电感不应该是DCDC

网友B:
“输入需要升降压的”

此电路好像是线性稳压电路,不像是开关电源,估计不能升压。

网友C:
可以判定是线性稳压器,何以得出可以升压的结论?

网友D:
就一个LDO,根据你的输入输出条件在网上找一个合适的替换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感不应该是DCDC

万一电感内置了呢? 目前低压小电流DC-DC跑8M不是啥稀罕事,电感220nH就够了,主要是价格太高还不普及罢了。

另外,还可能是内置飞电容的稳压型电荷泵呢,现在的工艺技术,不管是MIM,MOM,还是PIP,都可以做纳法量级的电容了,舍上0.2mm2的面积,可以做一个1nF的内置电容,10M的频率,1伏的压差可以提供10mA输出电流了,1倍/2倍压自适应的稳压型电荷泵,要输出3.3V,输入3.3V以上类似于LDO,输入3.3V以下等效为2倍压+LDO模式,此时最小压差可达2.7V,带20mA是没问题的。当然了,新技术会比较贵。

旧思维吃不了太久的经验饭,当然了,楼主的案例99%的概率是LDO

网友:
0.2mm2的面积,大约需要人民币3分,应用成本上来说,与1颗MLCC采购价+贴片费基本齐平了,这是一个趋势

网友:
降压模式:S2常开、S4常闭,S1与S3交错工作,开关频率决定搬运电荷的多寡,维持VOUT恒定,甚至S1与S3可同时闭合,后级持一颗LDO,小芯片的主要成本是封装,晶片面积本身成本占比不多;

升压模式:S1与S4一组、S2与S3一组,两组交替工作,开关频率决定决定VOUT

完全可以做成三端小电流升降压器件

网友:
6-8楼所述升降压电荷泵的效率曲线,不比10mA量级的小电流带电感DC-DC难看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万一电感内置了呢? 目前低压小电流DC-DC跑8M不是啥稀罕事,电感220nH就够了,主要是价格太高还不普及罢了 ...

在本论坛有位网友发帖问一个电路,该电路电原理图中有个三端器件,标注为7812。我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线性稳压器7812。网友把照片贴上来才知道:三条腿间距0.1英寸,是一块很小的电路板,和线性稳压器7812大小差不多,上面有个芯片,还有个小电感!显然是个非隔离小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一电感内置了呢? 目前低压小电流DC-DC跑8M不是啥稀罕事,电感220nH就够了,主要是价格太高还不普及罢了 ...

“旧思维吃不了太久的经验饭”

新型元器件层出不穷,老经验,过了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本论坛有位网友发帖问一个电路,该电路电原理图中有个三端器件,标注为7812。我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线性 ...

那种小模块很多的,什么SW7805, KA7805,连TI都有做来给懒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0-9 11:15 在本论坛有位网友发帖问一个电路,该电路电原理图中有个三端器件,标注 ...

“那种小模块很多的,什么SW7805, KA7805……”

所以说我OUT了啊!

网友F:
原理图不显示这个A9Y93大小

实物封装到底多大

不会是一个电源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不显示这个A9Y93大小 实物封装到底多大 不会是一个电源模块吧

原理图中有标SOT23-5,模块做不到这么小,但不排除内置电感或电荷泵的可能(虽然概率很小),但墨菲定律是怎么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万一电感内置了呢? 目前低压小电流DC-DC跑8M不是啥稀罕事,电感220nH就够了,主要是价格太高还不普及罢了 ...

PowerAnts大神你说的没错,确实也有可能是集成电容的电荷泵或者集成电感的DCDC,或者是我们谁都没见过的新技术也不好说
不过回贴是为了给提问的人缩小问题的范围,不是用那1%的可能来误导他,给他制造麻烦
我对电源方面了解不多,SOT23-6这种集成电感或者集成电容的电源芯片我没见到过,有这种可能我也相信你的假设
带着好奇心刚才专门查了一下也没找到,如果你有具体的型号可以发出来让我了学习一下

楼主提的问题其实可以再具体些,比如解释一下“输入需要升降压的”,或者发张实物照片,什么产品上的什么功能等等
如果想找一个可替换的,不考虑电流、性能和成本,类似于tps730这样的芯片应该可以
方法你可以去mouser这样的现货网站里查找电源IC,然后通过装类型和输出电压等参数来过滤

最后打开数据手册确定各引脚的功能是否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owerAnts大神你说的没错,确实也有可能是集成电容的电荷泵或者集成电感的DCDC,或者是我们谁都没见过的 ...

我没想过要给楼主出什么主意,我上网的目的是找土豆,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思考的东西。看到这个贴,我首先想到的,如果这颗器件真如楼主所说“需要升降压”,那么它内部应该是什么结构,代换与否我并不关心,我并不关心楼主找不找得到他需要的器件。

网友:
至少,我比直接断言它必须是什么,要稍稍负责一些

网友:
别人说过了的,何必再重复呢?证明自已“也懂”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没想过要给楼主出什么主意,我上网的目的是找土豆,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思考的东西。看到这个贴,我首 ...

楼主在这里提问说明他遇到了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在替楼主查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他在百度贴吧也提问过

答案是楼主想要的,如果我们能帮他找到答案,在这里谈人生都不过份,或者可谈谈“应该”和”肯定“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这里提问说明他遇到了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在替楼主查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他在百度贴吧也提问过 答案 ...

算了,不扯这个了!maychang其实在潜意识里也拿不准是不是LDO,毕竟他重点在理论研究上,对新器件的掌握不如研发一线的人,他是这么说的:好像是,,,不像是,,,估计,,

网友:
一个善于提升自已的人,遇事会这么想:有没有别的可能?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会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的

网友:
感谢大家分析,我把实物图贴上去,不过小米渣渣像素,完全拍不清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判定是线性稳压器,何以得出可以升压的结论?

输入电压最低会低于3V以下

网友:
LDO我试着换了几个,上去发烫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LDO,根据你的输入输出条件在网上找一个合适的替换就是了。

换过LDO,但是换上发烫比较严重,暂时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需要升降压的” 此电路好像是线性稳压电路,不像是开关电源,估计不能升压。

嗯嗯,不过输入也不会那么低,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不显示这个A9Y93大小 实物封装到底多大 不会是一个电源模块吧

实物封装我上传了,你可以看看,封装是SOT23-5,不过这个芯片我是找不到具体型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没想过要给楼主出什么主意,我上网的目的是找土豆,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思考的东西。看到这个贴,我首 ...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电路人,比较执着,遇到问题都想干掉他,众人拾柴火焰高,有大家帮助,我想问题肯定可以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电路人,比较执着,遇到问题都想干掉他,众人拾柴火焰高,有大家帮助,我想问题肯定 ...

我是信了你在主贴里 “需要升降压” 的话,你再确认一下,真的是升降压吗?输入3V能输出3.3V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信了你在主贴里 “需要升降压” 的话,你再确认一下,真的是升降压吗?输入3V能输出3.3V吗 ...

我的错,3V以下的时候输出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错,3V以下的时候输出达不到的

这样的话,就是LDO了

网友:
到此,可以判断是LDO了,SOT23-5封装的LDO也多

楼主的开篇提问,给大家判断提供了障碍

如有升降压功能,开关IC周围少不了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入电压最低会低于3V以下

如果升压,目前已知的方案是利用开关电源,那么必然存在储能元件,比如电感和/或电容。但从楼主图中看不到相关元件及电路结构,当前也不存在能把足够容量的电容封装进常规微型集成电路的工艺,所以根据逻辑原则,只能判定楼主认为的升降压是错的。关于这点,你去测试一下便知,输入3V以下再看看能否输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