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布线时出现的禁止走线区域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
我用的是AD18, 走线时出现的禁止走线区域是在哪里设置的,每当开始走线时就会出现,如下图中箭头指示的焊盘周围的部分,谢谢

网友:
没有过AD18

但感觉焊盘周围白方块不是禁止布线的意思,

好似最小安全间距

网友:
这是打开了显示边界间隙

网友A:
我这地方打开了,在win7系统上就可以显示,但是在win10上面就不行,不知道还有哪里没有设置好,@LuJian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地方打开了,在win7系统上就可以显示,但是在win10上面就不行,不知道还有哪里没有设置好,@LuJianchan ...

截张图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