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能微电力检测芯片RN8209 基准电压的地接220v 火线 怎么解释????

楼主:
锐能微电力检测芯片RN8209  基准电压的地接220v  火线  怎么解释????

网友A:
这是为了测量火线上的电流。

如果串联在220V线路中的电阻接在零线上,那么用户把负载接大地,零线上就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测量火线上的电流。 如果串联在220V线路中的电阻接在零线上,那么用户把负载接大地,零线上就没 ...

那我火线直接就跟我弱电部分的地连接了,不会烧坏我的器件吗    不明白望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0-8 14:34 这是为了测量火线上的电流。 如果串联在220V线路中的电阻接在零线上, ...

“那我火线直接就跟我弱电部分的地连接了,不会烧坏我的器件吗”

你的弱电部分不能与大地有任何联接,否则就会烧毁你的元器件。

鸟站在高压线上,什么事也没有,不会触电,因为鸟和大地没有电气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