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类型及型号

楼主:
电饭锅主板,烧了一个元件,无奈不认识型号,只有丝印可见“1A D∩C1”

根据电路板画了电路图,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实物图

实物图

自己画的电路图

自己画的电路图

网友:
什么器件都没搞懂,

就画原理图啦啊

网友:
你是按照引脚对应画的  检查一下  有没有错

网友:
应该是一个专用的控制ic,具体型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根据提供的意见,对电路图进行了重新检查。见附件图。

不解的是,由于L1的存在,测得E2两端交流电压21V,支流电压为0。这这样的情况下,U1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修改后电路图

修改后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根据提供的意见,对电路图进行了重新检查。见附件图。 不解的是,由于L1的存在,测 ...

如推断U1是颗sot23-5的DCDC的IC,就是开关IC,但L1的位置不对,建议楼主还是把原板图测量准确

还有外接控制器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另,测量U1时,要有个思路,比如画图时要搞清楚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