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控制程控滤波器MAX262

楼主:
/*****************************
    code name:    MAX262
    code function:    the code is used to control the MAX262 with msp430.
    coder:   Mark Ma
    last updated       :      09-8-6
*******************************/

/************pin definition********
    P2.7~P2.4   A3~A0
        P2.3~P2.2   D1~D0
        P2.1        WR
**********************************/

#include  "msp430x44x.h"

long FCLK=1000000;    //MAX262输入频率
unsigned char Mod=0;  //工作模式0,1,2,3
#define PI 3.1415926

void delay_262()
{
   for(int i=20;i>0;i--);
}

void set_8Mfreq()
{
  SCFI0 |= FN_4;                        // x2 DCO frequency, 8MHz nominal DCO
  SCFQCTL = 121;                        // (121+1) x 32768 x 2 = 7.99 Mhz
  FLL_CTL0 = DCOPLUS + XCAP18PF;        // DCO+ set so freq = xtal x D x N+1
  P1DIR = 0x22;                   // P1.1 & P1.5 to output direction
  P1SEL = 0x22;                   // P1.1 & P1.5 to output MCLK & ACLK
}

//端口操作
//***************************************************************
//写两比特的数据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2bit)
{
     unsigned char temp,temp2;
     temp=add<<4;
     P2OUT=((P2OUT&0x0f)|temp);
     temp=dat2bit<<2;
     temp2=temp&0x0c;
     P2OUT=((P2OUT&0xf3)|temp2);
     P2OUT&=~BIT1;
     delay_262();
     P2OUT|=BIT1;
     delay_262();
}

//设置A通道工作模式
void Set_AM(unsigned char mod)
 {
     write(0,mod);
 }

//设置A通道F 值
void Set_AF(unsigned char datF)
 {
     write(1,datF);
     datF=datF>>2;
     write(2,datF);
     datF=datF>>2;
     write(3,datF);
  }

//设置A通道Q值
void Set_AQ(unsigned char datQ)
 {
     write(4,datQ);
     datQ=datQ>>2;
     write(5,datQ);
     datQ=datQ>>2;
     write(6,datQ);
     datQ=(datQ>>2)&1;
     write(7,datQ);
  }

//设置B通道工作模式
void Set_BM(unsigned char mod)
 {
     write(8,mod);
 }

//设置B通道F 值
void Set_BF(unsigned char datF)
 {
     write(9,datF);
     datF=datF>>2;
     write(10,datF);
     datF=datF>>2;
     write(11,datF);
 }

//设置B通道Q值
void Set_BQ(unsigned char datQ)
 {
     write(12,datQ);
     datQ=datQ>>2;
     write(13,datQ);
     datQ=datQ>>2;
     write(14,datQ);
     datQ=(datQ>>2)&1;
     write(15,datQ);
 }

//***************************************************************

//基本计算
//***************************************************************
//根据中心频率求设定值FN
float CopFn(unsigned char mod, float f0)
{
    if (1==mod)
          {
        return ((float)((FCLK*2.8284271247/f0)/PI)-26);
          }
    else
         {
         return ((float)((FCLK*2/f0)/PI)-26);
          }
}

//根据Q求设定值QN
unsigned char CopQn(unsigned char mod, float q)
{
    if (1==mod)
      {
            return (128-(float)(90.51/q));
      }
    else
          {

                 return (128-(float)(64/q));
          }

}

//*************************************************************

//功能接口函数
//*************************************************************
//设定频率
Set_F0(unsigned char mod,float f0 )
{
  if(f0>28612)
    {
    //Fclk 4M
     SCFI0 |= FN_4;
     SCFQCTL = SCFQ_4M;
     FLL_CTL0 = XCAP18PF;        // DCO+ set so freq = xtal x D x N+1
     FCLK=4000000;
    }
  else if(f0>14306)
     {
     //Fclk 2M
      SCFI0 |= FN_2;
      SCFQCTL = SCFQ_2M;
      FLL_CTL0 = XCAP18PF;        // DCO+ set so freq = xtal x D x N+1
      FCLK=2000000;
     }
  else if(f0>7153)
    {
     //Fclk 1M
     SCFQCTL = SCFQ_1M;
     FLL_CTL0 =  XCAP18PF;        // DCO+ set so freq = xtal x D x N+1
     FCLK=1000000;
    }
  else if(f0>3683)
    {
     //Fclk 512K
     SCFQCTL = SCFQ_512K;
     //FLL_CTL0 =  XCAP18PF;        // DCO+ set so freq = xtal x D x N+1
     FCLK=512000;
    }
  else if(f0>1831)
    {
      //Fclk 256K
      FCLK=256000;
      set_8Mfreq();
      TACTL = TASSEL1 + TACLR;              // ACLK, clear TAR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15;
      P5DIR |= 0x02;                        // Set P5.1 to output direction
      TACTL |= MC0;                         // Start Timer_a in upmode
      _EINT();
    }
  else
    {
      //Fclk 128K
      FCLK=128000;
      set_8Mfreq();
      TACTL = TASSEL1 + TACLR;              // ACLK, clear TAR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30;
      P5DIR |= 0x02;                        // Set P5.1 to output direction
      TACTL |= MC0;                         // Start Timer_a in upmode
      _EINT();                              // Enable interrupts
    }

   Set_AF(CopFn(mod,f0));
   Set_BF(CopFn(mod,f0));
}

//设置滤波器模式 , 0为底通、1为高通、2为带通
Set_PFmod(unsigned char mod)
{
 if(mod<3)
   {
     switch(mod)
      {
        case 0:
              Mod=0;
              break;
         case 1:
              Mod=2;
              break;
         case 2:
              Mod=0;
              break;
       }
     Set_AM(Mod); Set_BM(Mod);
   }

}
//*************************************************************

void main()
{
   P2DIR = 0xff;
   P2OUT = 0;
   P1SEL = BIT1+BIT4;
   P1DIR = BIT1+BIT4;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et_AM(Mod);
   Set_AQ(CopQn(Mod,0.5));
   Set_BM(Mod);
   Set_BQ(CopQn(Mod,2.0));

   Set_PFmod(2);            //set function to bandpass
   Set_F0(Mod,1009);

   for(;;);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5OUT ^= 0x02;                        // Toggle P5.1 using exclusive-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