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3151型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在化工小颗粒中的应用与指导指南

楼主:
小颗粒固体类流体化工应用中,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和液位计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在为工业自动化的工艺实施中,为整个系统提供这无比优异的保证。实现自动化的过程中各种智能仪表的应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智能型液位计就像生产过程中的眼睛一样,为工业生产过程保驾护航,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小颗粒固体类流体化工应用中,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和液位计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在为工业自动化的工艺实施中,为整个系统提供这无比优异的保证。实现自动化的过程中各种智能仪表的应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智能型液位计就像生产过程中的眼睛一样,为工业生产过程保驾护航,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很多化工厂使用的尿素系中统常规使用4 套SMT3151型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来测量重要设备的液位。该液位计具有性能稳定、工作可靠、指示准确等优点,但长期的使用中或多或少会出现工艺的不良从,影响了正常的工艺操作。
作为华恒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的原厂,就SMT3151型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加以分析, 并介绍其改进方法。

1  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SMT3151型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由电容传感器(电极)和检测电容的测量线路组成。电极把液位的高低转换为电容量的变化,  检测出电容的大小, 并转换为直流电流信号输出, 从而实现对液位的连续测量、远传指示、记录或自动控制。SMT3151型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基本结构
2  原结构缺点
    原电极采用不锈钢弹簧片, 外涂2 mm 搪瓷绝缘层。该结构存在如下缺点:
    (1)电极外所涂搪瓷绝缘层比较脆, 不耐高温、高压, 经不起冲刷。从损坏的3 根电极看, 绝缘层都有不同程度的划痕, 非常严重的1 根有2 处绝缘层已被严重破坏。
    (2)电极一次性使用, 不可修复。
    (3)采用法兰结构与设备连接, 由于所测设备温度高、温差较大, 使密封垫片过量压缩变形,易产生泄漏, 需升温后再次拧紧螺栓才能阻止泄漏。另外, 由于长时间高温、高压的作用, 给拆卸检查带来困难。
    (4)常规的采用220 V(AC), 电源电压较高,现场安装不安全。
    (5)输出的0 ~ 20 mA(DC)不是国际标准信号, 无法实现DCS 控制。

3  改进措施
    (1)电极采用不锈钢棒, 外面用聚四氟乙烯塑料管作为绝缘。聚四氟乙烯绝缘层损坏后可对电极重新绝缘, 修复后再使用。
    (2)采用内、外螺纹连接, 容易拆卸。
    (3)采用回弹能力较好的密封垫片(膨胀石墨金属缠绕垫), 保证密封效果。
    (4)将220 V(AC)改为24 V(AC), 便于现场安装, 消除危险。
    (5)改为4 ~ 20 mA(DC)国际标准信号输出,在DCS 系统实现自动控制。

4  电极改进
        将长600 mm 不锈钢电极棒用聚四氟乙烯绝缘管套上, 利用酒精喷灯对电极棒进行热塑绝缘,电极与外螺纹连接处用耐高压、耐高温的石墨填料进行密封。制成后的电极在一个密闭容器内经9 .81 MPa 耐压试验24 h , 没有泄漏才可使用。
5  调校
        校验是在上实现的, 设定简单、可靠、准确和迅速。用一个空的容器设定零点, 用满容器设定范围, 零点校验和量程校验互不影响。

5 (5)安装注意事项:
        SMT3151型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是利用电容量的变化来测量容器内介质物位的测量仪器,测量的过程主要就是依赖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容量变化,也就是说电容液位计的灵敏度是取决于两个介质,气体、和液体的介电常数的差值。电容液位计的测量必须保证两个介质的介电常数保持一致,否则介电常数的变化会直接导致误差的产生。
        1、露天安装时,探极线不能裸露于容器以外,以免雨天探极线着水出现测量误差。
        2、外壳或接线盒下部的不锈钢过程连接部件,必须可靠与容器外壁连接(接地),其接触电阻不能大于2。
        3、在正常工作中,探极线在容器内不能有较大的摆动幅度,否则会出现信号不稳定现象。
        4、探极线安装时,应尽量院秒容器内壁,非常小距离不能< 100mm。当受条件限制,距离< 100mm 时,探极线与容器的距离必须保证相对固定。
        5、对单线软探极,多余部分可通过过程联接件上端拉出后剪掉,然后拧紧押金螺栓,而双绞线探极,多余部分可盘扎在被测液面以上,绝对不允许将多余部分盘绕在容器底部或有效测量段。
        6、在容器内有搅拌或液体可能产生大量气泡时,为保护探极线和避免液体波动及气泡而产生的虚假液位,可在容器内放置一内径> 80mm金属或非金属管,管的下端应开口获流进液孔,液面以下留排气孔,使用金属管时,应保证探极线在管内位置相当稳定,必要时对探极线加支撑拉直。
6  改进后的优点
    (1)便于检修。
    (2)密封牢固, 没有泄漏。
    (3)价格便宜, 容易制作。
    (4)指示准确。
7   常见故障判别
(1)在使用过程中,如果仪表无电流输出,应检查信号处理器"+","-" 引出线是否松动,脱落,仪表指示表头固定螺纹及固定柱是否松有动,接触不良。如果出现以上的问题应该立即进行加固。
(2)如果仪表指示为零,用手握金属工具,如镊子,螺丝刀等,接触信号处理器" 传感器" 端子,仪表指示应增大,否则表明仪表信号处理器损坏。此时要进行仪表信号处理器的更换。
(3)如果仪表指示打满,将信号处理器" 传感器" 引线取下,若仪表指示依然打满,表明信号处理器损坏,若仪表指示回零,则可能是传感器绝缘不良。绝缘不好时应该立即更换传感器。
(4)检查传感器方法:将传感器引出线从信号处理器取下,用500V 摇表或500 型万用表"x10K" 档测量传感器引出线与金属塔壁间电阻,应大于10M 欧,否则表明传感器绝缘不良。
(5)干扰的判别与消除:如果仪表在试验室工作正常而在现场出现指示值上下波动或固定的指示某一液位值,则可判断仪表受到干扰. 在仪表的电源线两端并联电解电容(容量约220微法,耐压大于50 伏)即可消除。
(6)SMT3151型压力微压微差压变送器出现波动时首先要考虑是否液位真的出现了波动,此时就应该与工艺进行协商解决,如果不是液位的波动造成的液位计的波动则要考虑干扰的影响以及接地是否良好,附近是否有干扰源,是否有电气焊进行作业,是否有大型电气设备的影响。

资料由华恒变送器厂家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