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切换触点不断开

楼主:
我用继电器切换24V电源正极,用了没多久就发现断开继电器电压,继电器触电不断开。

然后把继电器上电再断电几次后,触点又能正常断开工作。

用的是APAN3124型号的继电器

有什么原因导致触点不断开。

网友A:
不断开的触点是否带有较重的负载或者感性负载?如果是,那有可能是触点轻微粘连在了一起。

网友:
继电器质量问题的话,可以检查一下是否触点瞬间熔化粘

或线圈端有其它储能元件电压没释放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还有余电未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断开的触点是否带有较重的负载或者感性负载?如果是,那有可能是触点轻微粘连在了一起。

负载边电容大小大约470uF,这种算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边电容大小大约470uF,这种算重吗?

负载是否算重,要看你的继电器触点容量。

电容性负载,触点闭合瞬间会流过很大的电流,这个大电流有可能使触点上很小的局部熔化而产生粘连。

网友C:
需要加大触点容量,尤其是廉价继电器更要加大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加大触点容量,尤其是廉价继电器更要加大余量。

我查了继电器的触点容量: 3A/30V可以用10万次,但是我用它来切换 小于100mA的工作电流,24v工作电压触点就粘黏,有点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否算重,要看你的继电器触点容量。 电容性负载,触点闭合瞬间会流过很大的电流,这个大电流有可 ...

我查了继电器的触点容量: 3A/30V可以用10万次,但是我用它来切换 小于100mA的工作电流,24v工作电压触点就粘黏,有点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继电器的触点容量: 3A/30V可以用10万次,但是我用它来切换 小于100mA的工作电流,24v工作电压触点 ...

检查是否触点粘连的方法很简单:发现“断开继电器电压,继电器触电不断开”情况,用手指甲弹一下继电器,或者用镊子敲一下。如果弹一下或者敲一下触点断开了,那就是触点有轻微粘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继电器的触点容量: 3A/30V可以用10万次,但是我用它来切换 小于100mA的工作电流,24v工作电压触点 ...

是仅仅一个继电器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多个继电器都曾经出现这种“不断开”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仅仅一个继电器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多个继电器都曾经出现这种“不断开”情况?

电源接了四路同样的负载,所以有四个继电器,目前发现有两个有这种现象。

至于敲一下就能断开这个还没试过,出现这个现象我做下试验,之前我是多次通断点让他断开的

现在试下在负载那条线接入点电感看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继电器的触点容量: 3A/30V可以用10万次,但是我用它来切换 小于100mA的工作电流,24v工作电压触点 ...

关键在于瞬态电流的超标,你可以把滤波电容放在触点之前。

网友:
24V100mA负载,用P-MOS会不会更好,比继电器还便宜?

网友:
一般小电流的话,可以串颗小阻值电阻就行,算好功率,更经济。

网友:
继电器线圈并二极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继电器的触点容量: 3A/30V可以用10万次,但是我用它来切换 小于100mA的工作电流,24v工作电压触点 ...

继电器标称的触点容量一般是按纯阻性负载来测算的。对于容性、感性、白炽灯、电机等负载,电流需要降额几十倍使用的。如果你的工作电流小于0.1A,后级电容量又不能减小的话,就在电容前面串一个限流电阻咯,阻值和功率值需要计算一下。比如空间允许安装一个2W的电阻,那降额一半就是1W,按照0.1A最大电流算,串接电阻最大就是100欧(开机瞬间电阻功率=24^2/100=5.76W,因为时间很短,问题不大)。这个电阻越大,电容充电造成的冲击电流就越小,对继电器触点的损伤就越小,但是正常工作时消耗的功率就越大,需要实验测试后折衷取舍。对于大电流的应用,一般是采用串接NTC电阻来平衡冷机开机电流(高阻)和正常工作功耗(低阻)都要小的矛盾。

网友:
在触点两端并接一个电容,可以减小电弧,降低粘连的几率。注意耐压。
但这并不能扩大继电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