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R21新玩法】15. WS2812 彩灯

楼主:
WS2812及兼容RGB彩灯现在使用越来越多,因为它只需要一个数据线,可以级联,驱动简单,效果绚丽。

在makecode中,使用WS2812彩灯非常容易,只需要简单的几个模块,就可以实现各种效果。

首先在LIGHT分类下,设置彩灯驱动的引脚(几乎任何引脚都可以),以及彩灯的数量。

然后就可以使用它驱动彩灯了。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运行效果:

网友:
除了灯带,WS2812灯屏的使用也是类似,只是需要自己转换一下位置。

网友:
上面的例子中,使用了D9引脚驱动WS2812,它对应着SAMR21的PA07引脚。

网友:
如果有多个灯带,可以连接到不同的引脚上,设置多个strip变量,就可以分别驱动,组合起来效果更好。但是也需要注意电源的功率,最好使用5V电源驱动,避免灯珠太多使得3.3V电源功率不够造成亮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