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使用-记录上电次数

楼主:
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存储掉电的数据都是用的24C02,在一些需要考虑成本的场合,内部的EEPROM也是可以考虑使用的,这个程序介绍一下,STC内部的EEPROM的使用,程序的功能是记录上电次数,然后加1,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 /*******************************************************************************
- * 文件名: 数码管显示上电计数值
- * 描 述: 上电计数
- * 功 能:数码管的使用 11.0592MHZ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include "stc15w.h"//头文件
- #include "intrins.h"
-
- /*******************************************************************************
- * 文件名: 重定义
- * 描 述: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 /*******************************************************************************
- * 文件名:共阳数码管真值表
- * 描 述: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5.03.03)
- *******************************************************************************/
- code uint8 LedChar[] =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
-
- uint16 counter;
-
- /*******************************************************************************
- * 文件名:单独位定义
- * 描 述: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sbit LED0 = P1^0;//第1组LED
- sbit LED1 = P1^1;//第2组LED
- sbit LED2 = P1^2;//第3组LED
- sbit LED3 = P1^3;//第4组LED
- sbit LED4 = P1^4;//第5组LED
- sbit LED5 = P3^2;//第6组LED
- sbit LED6 = P0^0;//第7组LED
- sbit LED7 = P0^1;//第8组LED
-
- sbit LEDS1 = P3^3;//数码管1
- sbit LEDS2 = P3^4;//数码管2
- sbit LEDS3 = P3^6;//数码管3
- sbit LEDS4 = P3^7;//数码管4
- /*******************************************************************************
- * 文件名:全局变量定义区域
- * 描 述: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
-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 /*******************************************************************************
- * 文件名:函数前置声明
- * 描 述: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Mcu_Port_Init();
- void LedScan();
- void Delay500ms(); //24MHZ
- void Time0_Init();//定时器0
- void IapIdle();
- uint8 IapReadByte(uint16 addr);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16 addr);
- #define Delay()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 文件名
- * 描 述: 主函数
- * 功 能:入口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main(void)
- {
- counter = IapReadByte(0x0000);//读取数据
- counter++;//写
- Mcu_Port_Init();//IO上电初始化
- Time0_Init();
- IapEraseSector(0x0000);//擦除数据
- IapProgramByte(0x0000, counter);//写入数据
- LED0 = 0;//第1组LED,如果使能请置为1
- LED1 = 0;
- LED2 = 0;
- LED3 = 0;
- LED4 = 0;
- LED5 = 0;
- LED6 = 0;
- LED7 = 0;
-
- while(1);
- }
-
- /*******************************************************************************
- * 文件名:void LedScan()
- * 描 述: LED刷新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LedScan()
- {
- static uint8 i = 0;
-
- P2 = 0Xff;
- switch(i)
- {
- case 0: LEDS4 = 0;LEDS1 = 1;P2 = LedChar[counter / 1000 % 10];i++;break;
- case 1: LEDS1 = 0;LEDS2 = 1;P2 = LedChar[counter / 100 % 10];i++;break;
- case 2: LEDS2 = 0;LEDS3 = 1;P2 = LedChar[counter / 10 % 10];i++;break;
- case 3: LEDS3 = 0;LEDS4 = 1;P2 = LedChar[counter % 10];i = 0;break;
-
- default:break;
- }
- }
-
- /*******************************************************************************
- * 文件名:void Time0_Init()
- * 描 述: 定时器0初始化
- * 功 能:1毫秒@11.0592MHz 1T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Time0_Init(void)
- {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 ET0 = 1;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EA = 1;
- }
-
- /*******************************************************************************
- * 文件名:
- * 描 述: 中断函数
- * 功 能:1毫秒@11.0592MHz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ET0_IRQHandler() interrupt 1
- {
- LedScan();
- }
-
- /*******************************************************************************
- * 文件名:void Mcu_Port_Init()
- * 描 述: io初始化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Mcu_Port_Init()
- {
- //将P0口低二位配置为推挽输出
- //234567位配置位高阻输入
- P0M1 = 0xFC;//1111 1100
- P0M0 = 0X03;//0000 0011
- //P0 = 0X01;//第6个
- //P0 = 0X02;//第7个
- //高3位配置高阻输入,用作模拟口
- //其他配置推挽输出,驱动LED
- P1M1 = 0xE0;//1110 0000
- P1M0 = 0X1F;//0001 1111
- //P2口配置准双向口
- P2M1 = 0X00;
- P2M0 = 0X00;
- P2 = 0Xff; //上电为1111 1111
-
- // //P54,P55口为推挽输出
- P5M1 = 0X00;
- P5M0 = 0X00;
- P5 = 0xFF;
-
- //P37,P36,3.2,P3.3 P3.4口为推挽输出
- P3M1 = 0X00;
- P3M0 = 0XFC;
- P3 = 0X23; //0010 0111//第5个LED端口
- }
-
- /*******************************************************************************
- * 文件名:void Delay500ms() //@24.000MHz
- * 描 述:Y5内核延时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Delay500ms() //@24.000MHz
- {
- unsigned char i, j, k;
-
- _nop_();
- _nop_();
- i = 46;
- j = 153;
- k = 245;
- do
- {
- do
- {
- while (--k);
- } while (--j);
- } while (--i);
- }
-
- /*******************************************************************************
- * 文件名:void IapIdle()
- * 描 述:关闭IAP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IapIdle()
- {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 IAP_ADDRL = 0;
- }
- /*******************************************************************************
- * 文件名:uint8 IapReadByte(uint16 addr)
- * 描 述: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uint8 IapReadByte(uint16 addr)
- {
- uint8 dat; //数据缓冲区
-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return dat; //返回
- }
- /*******************************************************************************
- * 文件名:void IapProgram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
- * 描 述: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
- {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 IapIdle();
- }
-
- /*******************************************************************************
- * 文件名:void IapEraseSector(uint16 addr)
- * 描 述: 扇区擦除
- * 功 能:
- * 作 者:大核桃
- * 版本号:1.0.1(2017.05.23)
- *******************************************************************************/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16 addr)
- {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 IapIdle();
- }
-